老师傅帮忙看看这个是变址寻址吗?

楼主(2017-09-17):
纯自学的看帮助看的不太明白自己写出来让师傅们看看对吗

网友A:
不明白你要实现什么目的,程序最后一栏不明白

网友B:
几个问题你需要考虑:
1)建指针或者调用指针用中断或者沿,如你的程序必须在I0.0后面加沿(取消前面的那个SM0.0)
2)既然你想每一次接通I0.0,把VD1的数据写入到VD10起始的地址区,建议,放置源数据地址采用偶数,如VD0、VD4这样。
3)当指针下移到一定数据地址区后,还需要返回这段程序。
基本思路是对的,你可以下载验证就明白了。

网友C(2017-11-10):
引用 网友D:
VD1?厉害了
VD1只不过VW1,VW3,虽然西门子不推荐使用奇数地址表达方式,但是如果使用了,只要不重叠,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