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启停有再简便的方法吗

楼主(2017-09-17):
一键启停有再简便的方法吗?自己弄不出来了。各位请教一下。

网友A: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1
EU
= M0.0
Network 2
LD M0.0
AN M0.1
LDN M0.0
A M0.1
OLD
= M0.1
Network 3
LD M0.1
= Q0.1

网友B:
第二个I0.1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C3完全可以用加计数器就行了
西门子200就是这么不方便 像三菱等等直接有ALT指令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C:
ALT指令直接就搞定了 没有这样的就直接第一个触发信号作为启动 然后启动后有信号的状态下再触发信号就停止
其实就是没有ALY指令 就自己造一个而已

网友D:
还可以更简单

网友E:
如果有keep指令的话就简单了,启动上升沿和keep点的常闭与的结果置位keep,启动上升沿和keep点的常开与的结果复位keep

网友F:
一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就搞定了

网友G:
上图中松开按钮Q0.0就复位了

网友H:
三菱用ALT指令,西门子用RS指令,欧姆龙用KEEP指令。

网友I:
一个小案例
描述:一键启停
omron 一键启动.rar

QQ980347789

楼主(2017-10-22):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J:
还是觉得三菱的ALT命令好用
QQ:611369538

网友K:
三菱不用ALT指令也可以的,搞清楚了逻辑关系,所有PLC都可以这样实现!

网友L:
这个可以
路远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