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8):
各位请教一个控制上的问题:
我想用2个开关量控制燃烧机的大、小火。从而来把温度控制在一个范围(设定值的正负5度)。PLC输出用晶体管的。不知道PLC编程能否实现?自我纠正一下,在概念上晶体管可能不属于开关量,总之就是用晶体管输出2个通道,带2个继电器,能否通过plc编程把温度控制在一个范围?如果可以实现,编程的思路该怎样?

网友A:
首先燃烧机是个比较危险的东西(当然玩燃气的专家说很安全,比电还安全),我们厂就发生过炉子爆炸,没死人,只是一个轻微割伤,窗户玻璃全碎。其次用PLC控制大小火,这东西肯定没问题,晶体管不是继电器但可以看成是继电器开关(只是不能像无源触点那样可接随意的电压),当温度低于温度下限时开启大火,加热,当温度大于等于上限时关闭大火。当然这得看你的小火的有多小,还有你的工件吸收的热量有多少。否则光开小火的话温度也会超高。所以有的控制是当超过温度上限时,大小火全关,这种我感觉不好,因为点火器老点火,影响探针及点火棒寿命。

网友B:
可以的。其实三菱有一个东西叫FX2N-2LC  还有FX2N-4LC,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可以的,大小火切换控制与燃烧机选型有关(还可以做成比例调节)。如果自己做整个系统程序功能要有:风压、燃气压力检测保护;引风机 与燃烧机联锁;燃烧火焰检测、燃烧机风机预吹扫炉膛;燃烧室温度控制,点火变压器控制

网友D:
可以,用晶体管PLC的Y0,Y1,Y2,Y3的脉冲输出端子来控制用来调节大小火的伺服阀,只要你程序做得夠好精度可以做到很准确都可以。只不过温度测量信号你用什么方法读取呢,在温度测量方面还是要依赖模拟量模块来测量,要不然你用来控制大小火没有信号反馈怎么知道所控制的现场是大火还是小火呢?所以,还是买专门的控制器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晶体管PLC的Y0,Y1,Y2,Y3的脉冲输出端子来控制用来调节大小火的伺服阀,只要你程序做得夠好精度可以做到很准确都可以。只不过温度测量信号你用什么方法读取呢,在温度测量方面还是要依赖模拟量模块来测量,要不然你用来控制大小火没有信号反馈怎么知道所控制的现场是大火还是小火呢?所以,还是买专门的控制器方便点。

温度反馈有,温度表显示

楼主:
不知有人用占空比做过温度控制吗?

楼主:
引用楼主foxplc于2017-09-18 08:31发表的 开关量控制温度在一定范围编程能实现吗? :
各位请教一个控制上的问题:
我想用2个开关量控制燃烧机的大、小火。从而来把温度控制在一个范围(设定值的正负5度)。PLC输出用晶体管的。不知道PLC编程能否实现?自我纠正一下,在概念上晶体管可能不属于开关量,总之就是用晶体管输出2个通道,带2个继电器,能否通过plc编程把温度控制在一个范围?如果可以实现,编程的思路该怎样?

现场有温度表显示实时温度

网友D:
现场有温度显示没有用,要能够把信号反馈到PLC才有用呀,只有能够进到PLC才可能实现闭环控制,温度才能准确控制呀。

网友E:
现场有温度显示没有用,要能够把信号反馈到PLC才有用呀 说的是呀

网友F:
1、PLC要接收模拟量或者直接读取温度值
2、控制大小火需要频繁的开关,这一定要可以 如果不能频繁的开关 肯定不行
3、使用PID控制 PID占空比就好了

网友G:
高手云集,小白路过,学习了
隔行如隔山

网友H:
有现成的温控表 数字显示温度的
用PLC肯定时可以做的 把温度设定在一定范围内 低于下限开大火 高于上开小火 问题是就算开小火温度还是会上升的 看能不能高于温度上限先关火一段时间温度降一下再开火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I:
直接选用温控表来控制吧,可以直接调节PID参数,简单,方便

网友J:
温控表简单,一次自整定OK了,控制精准,1°范围内没问题的。PLC,PID调节,占空比输出,西门子有优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