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H 1000变频如何恒定电流不变!

楼主(2017-09-18):
如题,就是说加减速过程中都是一一直恒定电流不变化,从而使变频器不会过载报警,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
看来会调变频器的人没几个?!!!

网友A:
不可能恆流~~~是誤差幾%
通常用那反應速度慢
等輸出後前面電壓無法控制與平衡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