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请教下FX5Umodbus_rtu通信

楼主(2017-09-18):
这里的为啥是M11和M12

网友A:
第一行指令最后有一个M10
第二行指令最后有一个M20
就是这里决定了是M11和M21
M10 命令动作接通
m11 命令正常结束
m12 命令异常结束
我刚才打三菱技术了的
下载积分:+1(gsx206)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真诚感谢!

楼主:
我这里带的是8个激光传感器 ,那是不是要写8个通信指令

楼主:
手册没看仔细 其实有的

楼主:
PLC诊断报从站响应超时7309。。。。求教大神。。。。。。。。。。。。。。

网友B:
通信沒設定好~~
知道。硬件没啥问题。。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真诚感谢!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上图是传感器的通信规格

网友B:
裡面你要看詳細一點
一個設錯不會完成
都设置得一样。只是不知道功能代码 和MODBUS地址。。。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请检查波特率,校验方式,停止位,站号。
人到中年,累弯腰

网友D:
研究出来了吗,能问问你是怎么做的MODBUS通讯吗,是plc+伺服之间的走modbus协议吗,用到触摸屏了吗,如果用触摸屏PLC跟触屏走什么协议
在什么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去哪里

网友E(2018-01-02):
主站怎样读取从站输入,输出的信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