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8):
现在是这样。有一台上位机。程序是死的,我没有办法修改。上位机通过rs232接口跟下位机(PLC)通讯。
1:PLC发送给上位机的格式跟内容:PLC发送数据 03 13 02 SD 给上位机,  意思是让上位机进行某一个操作  然后上位机返回03 13 01E5  说明操作成功(操作很多,这只是举例子)
2:上位机发送给PLC的格式跟内容:上位机发送数据 03 13 02 GD   意思是让下位机(PLC)进行某一个操作  然后上位机返回03 13 01E8  说明操作成功.(操作很多,这只是举例子)

3:上位机不停发送固定数据给下位机PLC 88 88 88 88,  频率是每秒一次。(作用是判断上位机是否死机)
4:下位机不停发送固定数据给上位机 66 66 66 66,  频率是每秒一次。(作用是判断下位机是否死机)

问题:请问一下这个应该用什么PLC?走自由口通讯协议?可是PLC跟上位机一直在不停发送跟接收数据哎。接收跟发送都是4组十六进制数据。要是有协议的话我还是知道怎么写,不同数据发送给不同寄存器嘛。
可现在没办法指定某一个寄存器哎,都是一股老的发送,接收。发送跟接收就这么四组数据,没有指定寄存器哎。

有成功例子,人家下位机是用STC C52单片机高仿三菱的工控板子。说明这个是可以写出来的嘛。
请各位大神提供一个思路,成功的,我发微信红包哈。上位机发送接收格式内容没有办法修改哎。这是死的。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品牌的PLC?上位机的软件如果不是很复杂可以重做个,可以走自由协议通讯,发送不同的指令接受的字符放到不同的寄存器可以定义的,还有什么不清楚加我联系方式。
WEIXIN:139140945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品牌的PLC?上位机的软件如果不是很复杂可以重做个,可以走自由协议通讯,发送不同的指令接受的字符放到不同的寄存器可以定义的,还有什么不清楚加我联系方式。

上位机软件很复杂,不考虑重新写,而且也没有源代码。
我对三菱PLC熟悉一点,请问一下三菱PLC走自由通讯,可以实现这样的程序吗?

网友A:
可以的接受寄存器是不停刷新的,保存的都是最近接受的值,之前的会被覆盖掉。
WEIXIN:139140945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接受寄存器是不停刷新的,保存的都是最近接受的值,之前的会被覆盖掉。

难点在于,上下位机发送接收都是四组十六进制数据(前面两位数据相同),而且上下位机都在不停发送接收数据。
兄弟有没有弄过这样的程序?我对三菱PLC逻辑编程伺服控制啥都还可以,就是这个非标准通讯没用过,完全不知道啥思路。

网友B:
你先用RS232指令试试,测试几个指令,通信上,再写其它的。
如果是三菱PLC ,先试试232BD。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点在于,上下位机发送接收都是四组十六进制数据(前面两位数据相同),而且上下位机都在不停发送接收数据。
兄弟有没有弄过这样的程序?我对三菱PLC逻辑编程伺服控制啥都还可以,就是这个非标准通讯没用过,完全不知道啥思路。

你可以看看三菱的编程指令,那有详细的说明,告诉你要发送的数据放哪接受的数据放哪,工控机,PLC,通讯板啥的都搞过,都这样
WEIXIN:13914094585

网友C:
按照你的意思,上位机是死的,不能修改添加程序,而通讯是双方的事,很好奇你如何去和哑巴通讯说话。或者用游戏的一个用语,外挂来解决?估计超神才可以完成吧。如果上位机加点点通讯段,那你的要求就是小菜一碟的事。

网友D:
只能走自由通讯,可以实现。

网友E:
你的上位机如果不是走你的标准协议 而是自由协议
上位机程序是现成的? 固定了发送格式?
首先要知道上位机发送的数据格式 就知道是否走的标准协议  如果是自由协议 只能自己写发送和接收程序了 如果交换数据多的话会累死人
几条建议
如果协议是标准协议 比如 modbus TCPmodbus,canopen等 那么建议你使用一些指令方便的PLC,比如国产的信捷,麦格米特,国外的西门子等。一条指令搞定。
上位机程序自己做,仅是点单的数据交换 可以用VB做,如果数据交换量大,而且除了数据交换外,你的上位机还要进行其他运算的话 ,这就用到多线程,建议使用LBV和c#,否则你会遇到软件假死现象。

网友F:
用三菱FX232全双工。
接收到动作命令就回应动作
没有接收到动作命令就定时发送死机信号
发送动作命令时等待回应信息,收到动作回应信息发送死机信号

不用管写到哪个寄存器,写到寄存器就是专用协议了。用监控缓存区方式发送和判断接收信息。

FX232参数以自由口设定,接收完成信号置位后,缓存区应该可以得到接收的数据,再转移出来作判断

顾虑一点就是怕PLC操作速度不够电脑快而出现通讯失败。单片机做肯定是比PLC快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G:
都知道发的是什么了,直接走自由口通讯就搞定了,国产、进口都没问题的。

网友H:
我记得16位数字中只有A B C D E F 这些数字。请问楼主帖子中PLC发送的数据中有S和G代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上位机如果不是走你的标准协议 而是自由协议
上位机程序是现成的? 固定了发送格式?
首先要知道上位机发送的数据格式 就知道是否走的标准协议  如果是自由协议 只能自己写发送和接收程序了 如果交换数据多的话会累死人
几条建议
如果协议是标准协议 比如 modbus TCPmodbus,canopen等 那么建议你使用一些指令方便的PLC,比如国产的信捷,麦格米特,国外的西门子等。一条指令搞定。

请问一下FX 3U自由口通讯,要加模块吗?
可以用编程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品牌的PLC?上位机的软件如果不是很复杂可以重做个,可以走自由协议通讯,发送不同的指令接受的字符放到不同的寄存器可以定义的,还有什么不清楚加我联系方式。

请问一下FX 3U自由口通讯,要加模块吗?
可以用编程口吗?

网友I:
都是大神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J:
自由口要用到 fx3u 485 bd 板或者fx2n 485bd 板,问题是你的SG是用的ascii码还是别的

网友K:
把232的两根线焊接出来,监听到足够多的数据,然后分析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