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反转180为什么只有正转没有反转

楼主(2017-09-18):
请教正反转180为什么只有正转没有反转
控制要求
梯形图
符号表

网友A:
最下面应该换成m0.0应该是复位吧?

网友A:
说错了应该是m0.1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应该是m0.1复位
感觉不对,肯定不对
谢谢,明天按你说的验证下

网友B(2017-11-03):
需要这么复杂吗?
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