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8):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fd0=1
short fd1 =10
SetData(fd1, "CP1H", D, 05, 1)
SetData(fd0, "CP1H", D, 04, 1)

end macro_command
用CP1L的PLC,
这句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D 05 设置为1
D 04 设置为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D 05 设置为1
D 04 设置为10

为什么我用的是CP1L,但是在触摸屏上的按键,选寄存器时只显示是CP1H,
dfy

网友B:
在设备列表中,把PLC设备名称改一下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设备列表中,把PLC设备名称改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