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跳闸

楼主(2017-09-18):
目前有一台设备,漏电开关偶尔会跳闸,已经排查了部分220的线路,可是还是会偶尔调一下。除了逐一排查线路外,有其他的检查手段吗?
已经排查了线路,没有发现明显的破皮,现在把总开关换成断路器,各个部分分开接漏电断路器,后续观察到底是哪部分跳电,继续排查,感谢各位的踊跃发言。获益良多

网友A:
设备有变频器么?如果有,很可能是变频器引起的

网友B:
如果是这样,首先要从漏电开关原理讲,设备中如要大容量的电容或电感设备容易引起,一般工厂使用漏电开关也是分了组数的。你也可以多段加些漏电开关,要不用电流表检测下那段线路进出电流超过漏电开关额定值或电流较大的线路重点排查。

网友C:
看看机器在运行哪个动作的时候漏电保护,检查一下该动作相关线路。我是新手。。。

网友D:
把漏电开关换断路器

网友E:
4楼的回复,惊出一身的冷汗。。。

网友F:
如果是使用年数比较多的老旧设备,线路电路板有老化的迹象。设备接地良好的情况下,建议直接换成断路器。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G:
看看漏电开关的保护动作响应时间

网友H:
为何要强调排查了部分220的线路?是这台设备很复杂最前端装了总开关并带漏电保护装置然后后端又分支了很多支路却只是用断路器?如果如此建议将后端的支路临时换装漏电保护而将总开换成断路器(也可将几个支路前端临时合并压接再一个临时的带漏电断路器后端)。然后去判断是哪个支路出问题了,这样排查起来简单一些。

网友I:
接地不確實~~依樣會發生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使用年数比较多的老旧设备,线路电路板有老化的迹象。设备接地良好的情况下,建议直接换成断路器。
是的;设备接地良好的情况下;更换相同功率的断路器;

网友H:
除非有委过之人(比如领导或电气设计及分管电气工程师同意),否则不要考虑将漏电去掉直接使用断路器的想法。因为使用设备的人并不是你这种对电熟悉的人,如果不可思议的事故发生在这台设备上,说实话,你吃不了兜着走的。虽然漏电保护器的原理就是因为回路中有电流泄漏,但是它的敏感度是毫安级的,而假设你强制仅使用断路器,万一设备漏电是因为某些本应该绝缘的位置因某些原因(比如水分或灰尘等)出现漏电,此时断路器并不跳闸,但是其漏电路径上会因电阻值的存在而产生不同的电位差,不敢保证某个位置不超过人体能承受的安全电压(即使原先不导电的非金属外壳也可能因各种油污或灰尘受潮而出现高阻值的小电流导通),此时假使人体碰触而产生触电这百分百会出事。所以宁可费事一点点检查也不要为省事而修改原设计。
真诚感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H:
除非有委过之人(比如领导或电气设计及分管电气工程师同意),否则不要考虑将漏电去掉直接使用断路器的想法。因为使用设备的人并不是你这种对电熟悉的人,如果不可思议的事故发生在这台设备上,说实话,你吃不了兜着走的。虽然漏电保护器的原理就是因为回路中有电流泄漏,但是它的敏感度是毫安级的,而假设你强制仅使用断路器,万一设备漏电是因为某些本应该绝缘的位置因某些原因(比如水分或灰尘等)出现漏电,此时断路器并不跳闸,但是其漏电路径上会因电阻值的存在而产生不同的电位差,不敢保证某个位置不超过人体能承受的安全电压(即使原先不导电的非金属外壳也可能因各种油污或灰尘受潮而出现高阻值的小电流导通),此时假使人体碰触而产生触电这百分百会出事。所以宁可费事一点点检查也不要为省事而修改原设计。
非常认同楼主的观点,宁可自己费点事!把困难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他人!这才是真正执着的工匠精神!

网友L:
-合理配置空气开关,机器外壳金属部分可靠接地或接零完全可以防止触电,即使漏点电只是损失点电能。

网友M:
如果能找到原因,那么排除它;不能完全杜绝漏电现象,可以换成大一级(如100mA)的漏电断路器,也可以保证设备安全接地的情况下换成不带漏电的断路器。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N:
测量一下漏电电流是多少。

网友O:
零线和地线供应就会跳闸

网友P:
看是什么设备了,一些可控硅调压模块上的阻容吸收元件坏掉会引起漏保误动做

网友O:
漏电开关负载电流过大也会跳闸,接触不良也有可能,建议换一个,零线和地线共用也会跳闸。

网友Q:
都是大神,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R:
漏电这个事的确挺讨厌,我最近发现进口的电柜风扇容易导致跳电,主要是因为单独接了PE线的缘故,不接PE线,风扇外壳带48V以上的交流电压,但是漏电开关不会跳,所以现在我把风扇一路电独立出来,单独装漏电开关,但是不接地线,这样不会跳。另外装了个2A的保险丝,实际电流也就1A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