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工控大侠:松下伺服电机发出巨响是哪里没调好?

楼主(2017-09-18):
在增益调整时, 刚性值从13增大到14后电机发出巨响, 不应该是声音慢慢增大吗? 怎么只提高1 的值就发出巨响? 这个刚性也不高呀. 我是200W的电机.

网友A:
那得看看结构了,一般默认参数都响的话,基本可以确定加工的很粗超或是装配有间隙(和轴的同心度)

网友B:
如果是电机发出尖锐的声音,那你把刚性值适当要调小点,我也碰到过不过是东元的750W电机,仅供参考

网友C:
先調8再往上或往下調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响声巨大, 不是尖锐的响声, 而是像钻床钻头卡住打滑发出的磨擦声. 我都不敢调了, 怎么这么低的刚性都响? 现在调到11的刚性, 响应才18HZ, 响应太慢了.达不到工作需要啊.

网友D:
机械这么垃圾,你调到死都不行。

楼主:
电机是用同步带带动轴, 负载很小就3公斤力左右

网友E:
机械问题
隔行如隔山

网友F:
机械的力反馈到电机上就会这样,你的负载运动方向是平行还是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