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FX和MCGS组态的问题

楼主(2017-09-18):
本人想用FX和MCGS组态实现监控12台电机的运行状态(待机,运行,故障),我的思路是在PLC上用12个D寄存器,每个寄存器用0,1,2表示电机的三种状态。触屏上用12个三段式动画显示构件来表示电机的实时状态,可是组态完成后总感觉太复杂了,光PLC程序就写了200+步,就是想不出更好的方法,请高手指点

网友A:
Y1断开是待机,Y1接通是运行,X1(热继常闭)断开是故障,直接在MCGS连变量就可以了,还要什么D寄存器,PLC也不用编程呀。

网友B:
楼上正解,可以直接做到hmi里面
tobeb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