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6位的寄存器可以存几个字母

楼主(2017-09-19):
请问一个16位的寄存器可以存几个字母
比如我要把ABCDEFG通过串口通讯放到上位机上,
要准备几个16位的寄存器让它接收呢?
比如用欧姆龙的PLC,CP1L

网友A:
兩個~~~~~~~~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1个字节八个位

网友C:
如果传输两端用编解码方式传输且仅传输26个字母及不超过4个其他标志的话,可以用5位代表一个字母,一个字可以传3个字母,剩余一位可作为校验位。不过这两端可能需要建立编解码方式及编解码表,校验完后取5位为一个字母。
如果用ASCII码的话,每个字只能传2个字母。

网友D:
可以存4个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网友E:
16位寄存器只能存2个ASCII码,高位低位各一个,一个ASCII码只有7个bit,另一个是奇偶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