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9):
西门子出了 V13 SP1
有两种软件,一个是安装V13后再安装升级到V13 SP1 ,还有一个叫
V13 SP1直接安装试用版,这个试用版,和升级的有什么区别吗,能稳定运行吗

网友A:
都己经V14
            V14SP1了

网友B:
引用楼主2310036294于2017-09-19 11:30发表的 熟悉TIA软件的好心人,请问V13 SP1 直接安装实用版的问题 :
西门子出了 V13 SP1
有两种软件,一个是安装V13后再安装升级到V13 SP1 ,还有一个叫
V13 SP1直接安装试用版,这个试用版,和升级的有什么区别吗,能稳定运行吗

1、试用版与实际软件版本相同,没有稳定性上的差异。
2、直接安装的试用版本是已经包含了补丁包的版本,因此也不需要另外安装补丁了。
3、软件稳定运行除了西门子提供的软件外,也需要操作系统以及用户使用习惯的配合,并不是西门子一家可以掌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