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00plc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09-19):
如图所示,我该怎么解决,求思路...

网友A:
数据类型不对

楼主:
这个数据传输最大只能传送32000,超过这个值就显示不正确了,咋解决啊!数据格式怎么修改?

网友B:
这么大值为啥要转成字节,不行就把VD670分解成VW672和VW670

网友C:
你想干啥,这程序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D:
用一个I_B

网友E:
超过32767就会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