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求组,4轴控制问题

楼主(2017-09-19):
现有4个伺服电机,需要1路模拟量输入,10路模拟量输出,数字量输入32点输出48点。怎么选型,模块最多挂7个。可是我算下来超过7个模块了,咋弄???客户指定西门子的PLC

网友A:
2个cpu + 几个模拟量模块即可

网友B:
西门子的用PROFINET 总线控制伺服 ,要么用EtherCAT总线控制伺服。

网友C:
1200可以搞定

楼主:
我想用2台200SMART PLC,现在的问题通信是用什么做,交换机CSM1277可以吗?还能连接触摸屏吗?没做过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D:
4轴控制,看你这要怎么配了,IO点没有问题,还有多的。

网友E:
1,要问清楚4个轴具体要求,不是每个设备都要用到高速脉冲输出,有很多可用伺服电机驱动器内部的功能就能满足使用。
2,10路模拟量控制是不是有相同性,这要看具体要求,搞清楚工艺再配。

网友F:
两个Smart走S7通讯,但通讯时间和扫描周期相关,非等时时实通讯,最好的方案是S7-1200+V90PN,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6572842937.15.4afc9328oI9yqf&id=553223839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