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9):
笔记本电脑装了WINDOWS8,结果居然找不到COM端口显示,
我操,没端口显示我怎么进行串口调试,

网友A:
你自己沒裝好去看控制台
我都也沒問題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是吗是吗是吗

网友B:
安装鲁大师,打开驱动检测,自动安装驱动!我估计你主板的驱动安装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沒裝好去看控制台
我都也沒問題

请问你有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鲁大师,打开驱动检测,自动安装驱动!我估计你主板的驱动安装有问题!

360可以吗,没有检测到

网友A:
usb to com沒插當然看不到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to com沒插當然看不到

我插了我的充电器连接到手机这算吗?

网友C:
目前使用WIN10毫无鸭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吗是吗是吗

你安装的版本不对吧?

请看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安装的版本不对吧?

请看我的!

我的是中文版, 你的是不是台式电脑?

网友E:
需要正确安装驱动,并且插上去才会有显示。
Windows 8和8.1、10差得很多,但是不至于连这基本的功能都没有。

网友F:
Win 7 飘过……
隔行如隔山

网友G:
人不行怪床不平   用电脑自带的win8.1的系统  都能正常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人不行怪床不平   用电脑自带的win8.1的系统  都能正常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人不行怪床不平   用电脑自带的win8.1的系统  都能正常用

old  driver
这回复牛逼了

网友J:
win8难道比win10好?为啥不装win10
想不明白。。。。。。。

网友G:
因为之前 欧姆龙的软件不支持win1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问了欧姆龙的客服 客服也说用不了   当好多软件装好以后   就不敢作死升级了

网友K:
win10 ,用的挺好。

网友L:
感觉win0比win8好用,但是很多软件目前不支持win10 ,惆怅中。。。
tobebetter

网友M:
我现在用的是WIN7,有一次安装S7 200 的软件后就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后来好像是卸载后,重启电脑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中文版, 你的是不是台式电脑?

同样是中文版,但有企业版、专业版、教育版等等,不同版本的功能组件有差别。

我的笔记本安装同样的版本,结果与我图片中的台式电脑一样,后来笔记本升级为Win10专业版。

所以,怀疑你安装的版本和安装的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