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和台达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7-09-20):
威纶触摸屏和台达变频器通讯,请问下这plc读取地址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A:
首先得要知道你通过哪种方式通讯

网友B:
你这个是485直接与屏通讯

网友C:
这个网站有案例的,找找吧

网友D:
官方网站上有案例,你可以下载参考。

网友A(2017-11-09):
首先要选定通讯协议,然后用专用指令往对应的寄存器中写值,注意区别十进制与十六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