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0):
机器上有两个设备需要采用485通讯:维纶触摸屏、Modebus RTU

分别使用了FX5U自带485接口和485-BD板:

自带485口采用MC协议,连接维纶触摸屏mt6103ip,通讯设置:

485-BD板采用Modebus_RTU协议,连接模拟量采集模块,通讯设置:

能够完成通讯,但是报成帧错误,错误代码: 7F68

请教各位前辈,如何解决?

网友A:
先用MODBUS POLL或MODBUS SLAVE测试一下,看看发出和接收的数据对不对。发送的数据不对找程序,接收的数据不对看模拟量那边设置。

网友B:
其实你这样组态是自寻烦恼,你为什么不直接全部用以太网端口来组网啊。没有以太网口全部增加RS485转TCP网关。

网友B:
补充说下,网关你选择映射模式就不存在巡站出现问题会有断网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MODBUS POLL或MODBUS SLAVE测试一下,看看发出和接收的数据对不对。发送的数据不对找程序,接收的数据不对看模拟量那边设置。

感谢,这边是模拟量采集和触摸屏通讯都可以正常读写,但是报错了,
也就是能用,error灯亮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这样组态是自寻烦恼,你为什么不直接全部用以太网端口来组网啊。没有以太网口全部增加RS485转TCP网关。

触摸屏可以走网口,但是因为后续的设备需要用到两个485协议,所以测试一下两个485接口同时工作怎么样,目前是能够顺利完成通讯,但是error报错,不好看,当然,可能更多设备在线的话就会工作异常。

网友C(2017-11-13):
把触摸屏里的接口类型,改为RS485-2W;
然后将触摸屏RS485的1脚,即Data-接PLC的SDB,RDB;
触摸屏2脚,即Data+接PLC的SDA,RDA;
触摸屏5脚,接SG。
PLC就不会提示 成帧错误 报警了,希望能帮到你!

总之,就是把RS485-4W(4线),改为RS485-2W(2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