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CJX2-1810 一个月没用就故障了???

楼主(2017-09-20):
出了台机子给客户,因为流程问题,机子在客户的车间里放了一个月没有用过,昨天去试机的时候发现交流接触器没能吸合!(手动按下机子就能正常使用,松手就断开)
附上电路图,我检查了保险丝没烧,相序保护工作指示灯正常亮,只能是交流接触器本身出问题了。可是之前交流接触器一直使用都是没问题的,不是接线错误,那只能是线圈出问题咯?
怎么检测是不是真的线圈问题?为什么会突然故障?维修是直接换新的吗?
谢谢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你要先测量一下接触器的线圈有没有电到,有电到不吸合才是接触器的问题,没电到不吸合是正常的。
接触器没问题就要检查接触器的线圈回路有没有问题,什么都没检查就判断接触器问题,正泰表示很伤心。。。

网友A:
一个接触器的线圈回路用1.5平方的线,这得多土豪呢?

网友B:
正泰表示很伤心,为毛毛不判断一下是否给我电压就怀疑我坏了?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C:
替他们的安装工难过,控制线都这么粗

网友D:
接触器线圈一般是不会坏的。

楼主:
本人小白。因为机子之前都是可以正常运作的,所以我觉得接线没有问题=>接触器有电到,这样的想法不对吗?
再问下怎么检查接触器的线圈回路的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
我就是安装工,的确有点难安装,电路图不是我设计的,顺带问下控制线一般用多粗的合适啊?

网友E:
采购买非标1平方当1.5平方拿给你用,差不多了刚刚好。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量线圈的电阻值看一下是不是几百欧

网友G:
非标1方的刚刚好0.0,表示不量电压就说接触器坏掉,正泰表示委屈
tobebetter

网友H:
如果是新交流接触器,是不会坏,除非人为的

网友I:
我还以为图是你画的,这么漂亮。

网友J:
图画的挺漂亮的,一个35W功率的直流输出线路用1.5平方,是嫌线槽太宽敞了还是钱太多了。要判断接触器坏没坏也不难,上电直接量线圈两端电压,要有220V,那肯定是接触器坏了,要是连电都没有你就查这一控制回路哪断开了,说真的,要是线路标记清晰,这个查故障1分钟解决的事情。哦还有相序保护器的5、6通断条件是不是应该放在接触器线圈的相线一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K:
换一下相序看看吧,可能是动了相序。

网友L:
是不是山寨正泰
隔行如隔山

网友M:
感觉最大的原因是你接入的相序有问题,交换交换相序吧。

楼主:
相序保护器的工作指示灯是亮的,不就是正确输入相序了吗?我也试过把相序保护器拆了短接,没有作用

网友N:
一个接触器还这么纠结,要么没电,要么就是线圈烧了。

网友O:
拿个220v的电灯泡,接在线圈两端,看亮不亮,亮就有电,不亮就没电,  正泰 说

网友P:
用万用表测下接触器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图画的挺漂亮的,一个35W功率的直流输出线路用1.5平方,是嫌线槽太宽敞了还是钱太多了。要判断接触器坏没坏也不难,上电直接量线圈两端电压,要有220V,那肯定是接触器坏了,要是连电都没有你就查这一控制回路哪断开了,说真的,要是线路标记清晰,这个查故障1分钟解决的事情。哦还有相序保护器的5、6通断条件是不是应该放在接触器线圈的相线一侧?

引用 网友O:
拿个220v的电灯泡,接在线圈两端,看亮不亮,亮就有电,不亮就没电,  正泰 说

唉,这个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是380V的,图纸说明的很清楚,拿个220V的灯泡接上去试,强光一闪,灰飞烟灭。。。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唉,这个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是380V的,图纸说明的很清楚,拿个220V的灯泡接上去试,强光一闪,灰飞烟灭。。。

线圈是220V的
  •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感谢告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Q:

    线圈是220V的

    哈哈,还真的是我看错了,多谢告知。。。

网友R:
不要说接触器有问题,先检查一下控制回路是否导通

QQ:1121930977

网友S:
         看是否接触不良。
         断开电源,测量接触器的线圈电阻。AC24v线圈的电阻约为7欧姆。
         通电,看接触器线圈两端的电压是否约为220V左右。
         相序的输出,101器件是否正常。

网友T:
手动按下机子就能正常使用,松手就断开?这是直接按接触器吗?如果是就是相序继电器坏了

网友I:
这么简单的问题看来大家兴致很高。

网友U:
辅助触点问题,检查一下把。

网友J:
这问题不难啊,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感兴趣。。。万用表逆向排查啊,先查接触器线圈有没有电,有电OK接触器坏了;没电,测量电线上一端电压,还是没电,再查上一端。。。。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V:
都是大神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S:
引用 网友J:
这问题不难啊,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感兴趣。。。万用表逆向排查啊,先查接触器线圈有没有电,有电OK接触器坏了;没电,测量电线上一端电压,还是没电,再查上一端。。。。

         楼主是学者,初学者。

网友W:
你确定你的电路图没有问题?  你把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和他的常开触点串联 你的启动按钮能让他得电吗? 自己好好想想

楼主:
昨天看了大家的建议,今天才有机会去现场检测,刚刚回来
先说说结果吧,排查了很久终于发现其实只是我接电源的时候零线忘记连接了.....
大家可以随意鄙视我弱智,但小白成功解决了问题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讨论,我也很惊讶大家对这贴这么感兴趣,再次感谢!
最后说说自己的收获吧,忘记接零线是我太粗心了!我一上来直接说交流接触器坏了,也是我太武断!为此还特意买了个新的接触器带过去也是缴纳了智商税。在此提醒一下自己或者其他新人,以后遇到问题一定冷静下来,不能乱,慢慢检测,再下结论。

再三感谢各位的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X:
哈哈~~一堆好玩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Y:
只能说行业门槛越来越低了

楼主:
我也很无奈啊,刚刚才毕业入行,现在在小公司上班,整个电气部就我一个人,都没前辈带我
很多东西不懂都得靠自己查,感觉这样进步好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小白。因为机子之前都是可以正常运作的,所以我觉得接线没有问题=>接触器有电到,这样的想法不对吗?

再问下怎么检查接触器的线圈回路的有没有问题啊?

零线都没接,怎么确认的有电到?

网友Z:
看到这个贴,彻底无语了,本着娱乐的精神回帖。控制线用1.5mm²,真是土豪,估计这个公司很好混。

网友AA:
表示好久没上线了,一上线就看到此贴,不明觉厉……

网友AB:
楼主你主电路接触器符号画错了。 要与国标接轨!

网友AB:
还有熔断器要画的接触器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