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面板操作问题求助

楼主(2017-09-20):
台达B2伺服,参数设置P2-30=1 P4-5设置100,进入JOG模式,按方向键没反应,查编码器线好的,伺服CN2插口过来的线方形插口7号8号两个脚有5V电压,重新上电报警AL048,有时报警AL009,
把参数P2-08调到10,参数初始化后重新上电还是不行这样,后又报警013,电机线相位也换过,今晚和下班回去再看看
哪位师傅帮我分析下怎么回事?参数也是按照说明书调的

网友A:
你确定你的马达线没接错,一般他配的马达线都是UVW地的顺序是红绿黑黄。马达线的相序是不能错的。
马达线也换过相序好几次了

网友B:
013报警,把P2-15,16,17的百位设为1
试过了,然后再rst,上电设置参数,面板运转还是报警AL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