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0):
哎 说啥的都有
Q170MSCPU是什么样子知道不?
这是一个运动控制器本身包含Q06UDHCPU,换句话说就是两个CPU在一个硬件上,有两个心脏,网口就一个
编程分别使用WK2和MT2 下载程序也是同一个USB口

以太网通讯 以太网通讯 以太网通讯 以太网通讯
三菱运动Q170MSCPU,多CPU设置 原来使用三菱的GT2000系列的触摸屏没问题,可以设置CPU号
换个了威纶通的MT8102IE的只能和2号CPU通讯,同样的M0是通讯到2号,
梯形图是在1号的,运控在2号。打个N个客服 ,都在和本部核对
有办法解决就是太麻烦了  采用相互刷新模式 ,那要累死我啊。
如果和三菱一样可以设置CPU号就好了
下面三菱

下面威纶

网友A:
没有这功能怎么弄,自找苦吃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B:
新建一个三菱的设备不就行了吗,你连接几个PLC就建多少个设备。除非你一定要两个PLC设同样的IP.

网友C:
我做过永宏的,一个屏以太网联几个PLC。如2楼所说的,先要新建PLC所联的IP,再使用的。

网友D:
先看看手册
站号是这样分的1#D0
2#D0
话说你做方案都不查资料的?
搞死自已是应该,搞死别人就是在作恶!
  •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热心助人!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E:
    学习来了
    隔行如隔山

网友F:
    学习来的哈哈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4楼很强大的样子。。。技术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手册
    站号是这样分的1#D0
    2#D0
    话说你做方案都不查资料的?
    搞死自已是应该,搞死别人就是在作恶!

    你这个是针对modbu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