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指令啥意思

楼主(2017-09-20):
PLC有一段 G.INPUT U4 R20000 R20020 M1500
这一段啥意思,怎么理解?三个寄存器是如何传送?input u4啥意思?谢谢大家

网友A:
[G.INPUT Un S D1 D2]
Un:模块的起始输入输出信号(00-FE:以3位显示输入输出信号的高2位)
S: S:存储接收通道(范围:1,2.1:通道1(CH1); 2:通道1(CH2)
S+1:存储接收的结果,在指令执行前先清0(结果:正常:0 ;出错:出错代码.)
S+2:存储接收的数据计数
S+3:设置D1中可储存接收数据的允许字数.
D1:存储接收数据的起始软元件编号.
D2:位软元件.指令执行结束时ON的元件;异常结束时,D2+1将ON.
请问存储多少位?如何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