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0):
首先程序和接线基本按照1PG使用手册上的例子来的,但是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是单脉冲PUL款式,所以有点差别,,#3中b8设置的1(H2100)。。。然后电机没转,1PG指示灯只有POWER和RP亮(手册上说闪烁才是有脉冲),如果修改#3中b8置0,就不会亮。。。楼主小白,不知道原因,谢谢

网友A:
若是脈衝加方向的話BFM#3中的b8就應該是設置1,建議樓主能上傳你的原程序和硬件接線圖
我不知道怎么给你发图,我发在楼下,谢谢版主大大帮忙

楼主:
描述:接线图可能错的地方
接线图可能错的地方

楼主:
引用第1楼zyfzxh于2017-09-21 13:47发表的 Re:定位模块1PG的RP指示灯一直亮(不是闪烁),大神们指引一下错误的方 .. :
若是脈衝加方向的話BFM#3中的b8就應該是設置1,建議樓主能上傳你的原程序和硬件接線圖

原来在这儿,我发图了,版主大大看一看有没有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