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输出还要外加电源

楼主(2017-09-20):
松下PLC晶体管输出为什么不像三菱的呢,还要加个直流电源,多麻烦,这种输出比较
三菱的有优势吗?是不是压降小点?

网友A:
只有几个点不用加电源,三菱的点数多同样要加电源..
大部分晶体管输出,压降可以忽略.

网友B:
都差不多。看你选的种类的。

网友C:
PLC自带的直流电源容量不大。

网友D:
特意去看了以前设备的电路,还真的每一组输出点都要外接电源,这就比较坑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输出有不用接电源的?没看明白。输出不接电源,那谁给负载供电?看手册,输入倒是要接电源。三菱输入端子(X)和COM短接就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