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0):
如题,在某项目中,用到FX5U和变频器进行485通讯,通讯的内容有4个,有如下指令
下面是和从站1的通讯内容:

ADPRW   K1   K6   K13    K1   D201   M1001

ADPRW   K1   K3   K8      K1   D301   M1201

ADPRW   K1   K3   K201  K1   D401   M1401

ADPRW   K1   K6   K1      K1    K1        M1601

原谅新人不会贴图。

分别是写频率,读状态,读电流,复位写入。
对于ADPRW指令的用法,我是知道的,就是想问问各位大大,里面第3个操作数从站的Mudbuss代码,K13 K8 K201 K1是怎么找到的?之前在网上找了半天变频器的Mudbuss代码,一直没找到。各位大大,谁有这种表啊?
我也不是没找过,百度也搜了半个月都没结果,所以才上来问的。
现在只知道拿过来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这4个代码。

楼主:
另外,在第一次使用时,读取变频器状态的指令中,ADPRW   K1   K3   K8    K1   D301   M1201这句话,第5个操作数,现在的D301我本来是用的一个中间继电器M,但是发现不管用,后来参考前人的经验,换为寄存器D,发现读出来的值,正常为10进制的75,有错误是一个负数,负的三万五千多,这也是三菱变频器规定的吗?

楼主:
新人第一次提问题。感谢
tingfenghu的帮助@tingfenghu,原来在手册里就有啊,亏我还翻了好几遍

网友A:
楼主还是不太懂 后面的K13  K1  D201 是怎么去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