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台达求助

楼主(2017-09-21):
这个括号里的数字代表啥意思??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我哑口无言。。。

网友B:
看备注的编号

网友C:
1:非停电保持区域,不可变更
2:非停电保持区域,可使用参数设置变更成停电保持区域
3:停电保持区域,可使用参数设置变更成非停电保持区域
4:停电保持固定区域,不可变更
5:此外部中断插入功能会因中断程序内容大小影响执行速度,不建议应用于高速计数器功能

QQ:1121930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