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1):
为什么到S60步就不发脉冲了?

网友A:
加个延时进去 100ms 这样吧  大于扫描周期就可以了

网友B:
台达哪个PLC?Y6能发吗?你这个带几路脉冲?
huiyang

网友B:
RET 放到T5后面,另外T5哪来的?

楼主:
为什么S60伺服还是不工作呢?倒底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我只是想要S60的伺服工作!

网友C:
5樓S50和S60絕對位置一樣上一個執行完成下一個一樣位置會動才有鬼

网友D:
你这是绝对位置,肯定不动,两个指令位置一样啊,S6中K1000换成别的数

网友E:
可以发脉冲,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绝对位置,肯定不动,两个指令位置一样啊,S60中K1000换成别的数

次楼正解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