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 PLC 扫描枪

楼主(2017-09-21):
大家好,现在有1500 PLC 通过Profinet通信控制一把扫描枪。两者都连接到交换机时,硬件组态监控有错误;
如果扫描枪直连到PLC时,恢复正常,请问是什么原理》?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A:
组态个路由器或设置一下PLC属性中的路由器功能试试

网友B:
什么型号的扫描枪带通信功能,能告知一下型号吗

楼主(2018-02-24):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扫描枪带通信功能,能告知一下型号吗
Datalogic Matrix 210N 213-110固定式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C:
中间转换环节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