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1000 IE 可以在屏上任意设置更改用户名,密码吗?

楼主(2017-09-22):
SMART 1000 IE 可以在屏上任意设置、更改、添加、删除用户名,密码吗? 如果有可以给个案例吗?谢谢

网友A:
可以的 在增强对象里把用户视图放到画面上就可以添加修改了

网友B:
动态密码需要和PLC程序联系在一起

网友C:
不需要,因为密码是存在屏里面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6572842937.15.4afc9328oI9yqf&id=553223839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