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2):
请教大神:FX1Nplc,下面这段代码如何用FOR.......NEXT指令实现,谢谢
LD M0,AND<  D0 K100,AND M8014,INCP D0
LD M1,AND<  D1 K100,AND M8014,INCP D1
LD M2,AND<  D2 K100,AND M8014,INCP D2
.
.
.
LD M6,AND<  D6 K100,AND M8014,INCP D6
LD M7,AND<  D7 K100,AND M8014,INCP D7
.
.
.
LD M21,AND<  D21 K100,AND M8014,INCP D21
LD M22,AND<  D22 K100,AND M8014,INCP D22
END
脉冲操作怎么去处理,确保与扫描周期无关,谢谢?

网友A:
ld m8000,mov k0 z0
for k23
ld m0z0, and< d0z0 k100 incp d0z0
ld m8000,inc z0
next
感谢解答,问题是FX2N以下不支持类似LD M0Z0的位操作符修饰

楼主:
感谢1楼的解答,问题是FX2N(含FX2N)以下并不支持位操作数修饰符,LD M0Z0不合法,FX3U似乎支持,所以觉得困难。谢谢

网友B:
不想换PLC的话,那就将就着用吧,功能达到就行了,里面怎么写的没人知道

网友A:
那估计没辙了,不能变址字不好处理

网友C:
引用楼主海边的石头于2017-09-22 14:49发表的 FXPLC的FOR........NEXT指令做循环处理 :
请教大神:FX1Nplc,下面这段代码如何用FOR.......NEXT指令实现,谢谢
LD M0,AND<  D0 K100,AND M8014,INCP D0
LD M1,AND<  D1 K100,AND M8014,INCP D1
LD M2,AND<  D2 K100,AND M8014,INCP D2
.

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