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编码器

楼主(2017-09-22):
TYPE:HTB4888-G-1000BM16-24F 。大神们。我的一个增量式编码器有4根线。还有一个屏蔽层。红绿。白黑线。还有一个屏蔽层。我要与PLC连起来。请问各位大神。我该怎么接线。跪求。

网友A:
主要看你是什么品牌的PLC,查手册吧

网友B:
你这应该至是AB相或A相的。红+ 黑- ,绿白接信号端。你的编码器的标牌上不是有的嘛。

网友C:
一般国产编码器好像红绿是编码器A和B相,白黑是5-24V电源。应该还有一根黄色,是Z信号。

网友D:
一般是24V 0V A相 B相四根线加屏蔽线,有些还有第五根线是Z相,,,,看编码器本体上的铭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