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7-09-22):
CQM1-LES01 接压力传感器的,请问下各位兄弟 更换这个模块需要在程式里面做设定吗?

楼主:
在线等,急急急

楼主:
怎么没人弄过这个模块? 手册网上都找不到了

网友A:
欧姆龙模拟板块更换,一般把硬件跳线或拨号(类似电位器有数字标号)地址与原模块相同即可,程序不必考虑。以前换过模拟量模块就这样。仅供参考。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