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带电110V,怎么回事?

楼主(2017-09-22):
有台机器,交流用电器只有PLC、开关电源、震动盘。
机器正常运作,但是用电笔侧的话灯亮,数显电笔显示110V,人体接触因人而异,有人有触电感,有人没明显感觉。
拆掉开关电源的L线,机器就不带电了,一接上去,机器就带电。
明纬的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正常工作。
机器的地线没有接入工厂线路中。当拉一条地线接机台外壳,连接到工厂的铁窗户,机器就测不出110V了。
请问一下,开关电源是不是有问题?还是开关电源都有110V的漏电?
这个110V是不是真的电?还是虚的?
请问是不是要换开关电源?
我是菜鸟。

网友A:
凡是强电设备,而且人可以接触到金属部分的必须接地,不接地本身就不符合电气安全规范。
振动盘就是一个电感线圈,外壳带电很正常。

网友B:
这种情况机壳单独接地

网友C:
百度一下,Y电容,很多开关电源都有这个电容接到地上面.

网友D:
开关电源110v感应电,很多牌子的铁壳开关电源都带110v感应电。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你只要记住,凡是用开关电源的地方都要接地,什么开关电源,变频器,伺服等等。别问我为什么,你要想了解清楚,你自己去看看开关电源的电路图你就知道了。

网友F:
这也许属静电类,电压高,电荷总量不大。如果是有源的,110V任谁都会被打翻的。

网友G:
你们要看清楚楼主的测量方法——“数显电笔显示110V”——!!!!!!!

网友H:
高频感应电压一般的万用表都很难测出,电笔更难

网友I:
我是做强电的,你这是感应电,接地做好了,就没有了。为了安全。一定要做好接地。不管是大小机器都要接好。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

网友J:
10楼说得好。这种问题经常遇到过,电源的接地没做好。很多机器是有插头的。机器比较小,用电功率小。但是接地一定要做好。否则机器外壳漏电。

网友K:
必须接地,你机器如果有电源指示灯却没有良好的接地,当打开电源时会有感应电压的,因为现在的电源指示灯好多都不是纯灯丝的了,里面有电容,二极管。

网友L:
测量电机绝缘电阻,不要低以0.5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