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教下前辈,FX2N-1PG控制伺服马达,可以完成这样的功能吗?

楼主(2017-09-22):
FX2N-1PG控制伺服马达,走绝对位置控制,比如我设定走10000个脉冲目标位置,但是走到一半就要按停止让马达停止,然后再按启动让马达走完剩余的脉冲,这样的控制要求能不能做到?好像看手册#3号参数说有这个功能,但是我实际应用时,一定要驱动#25的第二位马达才会立即停下来,但是再驱动#25的第8个位马达却不继续走了,想请教下各位前辈,这种控制要求要怎么做才能完成呢?

网友A:
能做到,只要再一次接通定位指令就可以!
QQ:569456723

网友B:
一楼说的对

网友C:
按1楼说的办

网友D:
要开启这个功能,不开启的话剩余脉冲会清零。

网友E:
走向对位置可能停止了走还要麻烦一点,绝对位置最好办了,可以再设定一次目标值,然后定位就没问题了。

网友F:
相对位置也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好好研究下手册。
用BFM#25的b8启动,b1停止,然后再用b8启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