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2):
如图
求助高手如何解决啊。

网友A:
重装系统

楼主:
除了从装系统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
好啦,在注册表里删除掉西门子的所有相目,就可以啦。
  • 下载积分:+1(开心号时光机) 能指教下吗?

网友B:
    请问怎么解决的?能指导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解决的?能指导下吗?

    简单的很,你安装前把杀毒软件关闭,删除注册表,然后再自动安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