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2):
上位机发送给我的是03 13 01 ED    我想发给上位机的是03 13 02 FE   我选择的协议是校验位是:EVEN  停止位:1   波特率9600 无协议 232全双工

通过监控发现。上位机一直在给我发数据03 13 01 ED 。我想发送数据03 13 02 FE给上位机。我买了232bd模块 fx3u plc 为啥发送跟接收的数据都不对?
可是我监控发现,实际我发送过去只有20:52:30.204 TxD : 93 03   PLC接收的是27907
帮忙看看哪里设置不对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上位机的通讯格式是什么。两个通讯格式要一致,这种无协议通讯,不是凶禽猛兽,一般只要格式对了,不大会有问题。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上位机是232模式〈〉?
然后你比较你接收到的数值,如果是你想要的数据,你再发送,你最好用8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