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2):
描述:步进电机
描述:电机驱动器
描述:调试程序
描述:控制接线图
最近要改造一台绕线机,遇到一个老式步进电机,几个控制端子为 PUL、DIR,OPTO,我写了一段简单的程序(图示)调试,PLC用的三菱FX3U型,发现一个问题,每次接通X17电机就抖动一下,不按照程序的意图动作,程序里面参数我改了好多次都没用,请问大神知道这个电机怎么用么,难道是我接线有问题,或者2K电阻不用加,还是什么原因。
这台步进电机是好的,之前一直正常工作。其他比如电源接线,电机相线都是正确接线的。
调试中我又发现个问题,我把PLC DDRVA指令中的地址 K9999999改成K-9999999,电机就正常转,方向顺时针转,把负号去掉电机还是原样不转,这款老式步进电机就这种状态么?
Y4不亮的时候电机转,Y4亮的时候电机不转。

谁帮我看下呢。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信号用5V.频率你放到1000看看,或者你把皮带取下来看看。步进没有什么搞法的

网友B:
可能是启动频率太高了。。。

网友B:
可以设置一 下升降速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调试中我又发现个问题,我把PLC DDRVA指令中的地址 K9999999改成K-9999999,电机就正常转,方向顺时针转,把负号去掉电机还是原样不转,这款老式步进电机就这种状态么?

你需要的可以是双路脉冲的步进,把另外一路你认为的方向接到Y1上面去 用Y1发脉冲 压盖就反转了
我的指令DDRVA K9999999 K2000 Y0 Y4,你的意思是我把Y4改成Y1,接线也改成Y1就可以了么?

网友E:
你切换正负值时,看下Y4有没有切换,两次指令执行的间隔时间要超过一个扫描周期,就是说你得停会再启动。
我都是手动接X17通断的,间隔时间肯定有的,现在是Y4不亮电机转,Y4亮电机不转。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看下你的plc接线都是错的
哪边接错了,我现在反转是可以转的,就是正转不转,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现在是正转可以反转直接不转?电机什么状态?先把机械部分排除掉,然后再考虑一下电控部分的问题。顺便把驱动器的侧面图来一张呢 也有可能是驱动器设置的问题 不过好像一般设置问题也只是没有方向而已 正反都是一个方向的转 先来一下驱动器侧面的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