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问一下,现在S7-200用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较好

楼主(2017-09-23):
请问一下,现在S7-200(带触摸屏)用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较好,我看了下有好几个系列的版本,不知选用哪个好,,各位大拿们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A:
200已经淘汰多年了,软件一般是4.0 sp9版本居多。 替代品是s7-1200系列,档次等同于三菱的fx2n,fx3u 3g系列。

楼主:
谢谢,那再请问一下S7-1200(带触摸屏)用什么编程软件较好?

网友B:
1200的用tia14,tia13都可以

网友B:
代替200也可以选择SMART200

网友C:
博图的软件太慢,如果没有DP或PN组网要求的话,建议用smart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