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SGMRV-13ANA-YR1D伺服电机的接线路

楼主(2017-09-23):
哪位大神分享下SGMRV-13ANA-YR1D伺服电机的接线路。谢谢。现场有台电机,没有线缆,想打开抱闸手动转动一下,仅仅给抱闸线路上24V的直流电,能否解开抱闸。谢谢

网友A:
爆炸通电,把信号线插头拔了,如果使能不是外部信号控制,就把伺服的电源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炸通电,把信号线插头拔了,如果使能不是外部信号控制,就把伺服的电源断了。
我只找到SGMSH型号手册,上面写的90V直流电,不知道SGMRV的怎么样 怕搞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