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PLC用高速计数器C235测量线速问题。

楼主(2017-09-23):
1、编码器一圈是1000个脉冲。2、传动轴直径:200MM。3、传动轴快慢是电位器控制。4、求线速每分钟多少米?有没有朋友编码器测量线速,公式怎么计算?

网友A:
感觉最笨的办法是先算出周长,然后脉冲数除以周长乘以时间等于速度。

网友B:
你的第二个条件有问题吧?传动轴不算直径算齿距吧,得先算出1000P的移动量。做了一个简单的,做测试所以没有对C235每秒做复归

网友C:
你自己慢慢算
根本沒速度怎麼算得出
可用encoder解析度~~與軸徑大小換算
一個counter多少=走得距離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我已经算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