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编程

楼主(2017-09-23):
永宏程序是跟盟立伺服驱动器MODBUS 485通讯的,我想换一种品牌的伺服驱动器,谁会改通讯协议和通讯软件?

网友A:
通讯控制伺服马达运动?还是只是修改、读取伺服驱动器参数?
我对永宏使用还是比较熟悉,说清楚点要求,看看能不能搞?

楼主:
控制伺服马达运转,我今天改了一上午都没弄好,触摸摸屏还是显“通讯故障”

楼主:
要读取伺服驱动器的电子此轮比,伺服电机的转速,扭力,点击触摸屏伺服电机可以寸动

网友A:
换的什么品牌伺服???型号???

楼主:
浙江东菱的EPS-TA01D2123-0101

网友A:
你这型号已停产了,找了一下没找到具体说明书,只找到了简单的,没有具体说明通讯地址是什么。如果你的具体说明书,按照图片的方式填写地址就行了。
我用通讯助手调试可以正确通讯的,驱动器地址(十六进制)-->转成十进制+400001=通讯地址

网友B:
国产PLC,为你喝彩!

楼主:
好的,谢谢,我晚上试一下

楼主:
没办法,不会做,有人能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