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2n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2017-09-23):
谢谢四楼的指点,问题解决了。另外请教一下我全选了为什么下载下来的只有程序没有断电保持寄存器的数据?初学不懂,请指点一下。

网友A:
直接plc在线监控,看看程序运行情况。

楼主:
谢谢,现场没电脑,换上原先的plc没任何问题,可以排除外部原因

网友B:
下载程式时最好把参数+软元件一起下载,上传时也是一样。
真诚感谢!我全选了,结果没有数值,只有梯形图

网友C:
程序在显示实际速度前一定有某种系数的设定吧,比如减速比,比如1000的数字量对应电机多少HZ,1HZ对应线速度多少米,都是系数,一般设置在保持寄存器部分,如果你的新PLC没有设置相应参数,计算过程中一旦相乘,结果必定为0,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真是好人!问题解决了,就是你说的那样,再请问一下为什么下载时我全选了,下载下来只有梯形图没有参数呢?

楼主:
谢谢楼上,再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D:
你PLC没电池也会把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