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step7 V5.5能编写200PLC的程序吗,我用这个软件竟然插入了200的站点

楼主(2017-09-24):
有人用过吗,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双击这个站点,竟然打开了和 step7 micro/win 一样的界面
jxh668

网友A:
你安装了 micro/win

网友B:
不可以的,你那个是ET200的远程IO分布式站点
ET200在硬件组态中才有,可能是我先安装的MICRO/WIN软件有关吧
有兴趣加群交流 :587952695

网友C:
电脑安装西门子200编程软件 step7 micro/win和300编程step7 V5.5,
step7 V5.5会自动集成step7 micro/win并调用。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D:
应该是类似于三菱的GX WORKS3联动打开GX WORKS2一样吧

网友E:
楼主也遇见了哇……
隔行如隔山

网友F:
step7 V5.5会自动集成step7 micro/win并调用,这个怎么调用呢,求解

网友G:
是啊200, ET200的站点,
200的现在软件是SMART 2.3/MICROWIN4.09

网友H(2017-11-19):
如果你先装了s7 再装micro/win s7 会自动识别 micro/win 如果你先装第二个 再装第一个 你打开s7 就没有了 它不会集成 micro/win的 winccfexible 也是一样 的 正常顺序安装 你就可以在s7 里面直接编程触摸屏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