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松下的FP0R-AD4,给个例子支特一下如何?

楼主(2017-09-24):
本人用FP0R-C32CT右侧加装FP0R-AD4,要读取这个模拟输入块中的数据,看说明书又看不明白,又很急,主要是不明白如何写入数据到wy如何操作,也不明白如何选择输入电压范围,怕烧坏模块哈,我不知从何下手,请给个案例支特下,谢谢!
dfy

网友A:
FP0R-AD4不能写入,读出电压范围-10V~+10V对应-2000~+2000,占用CH0~CH3共4个通道,2个存储区域WX2/WX3,其中最高2位X3E/X3F是转换数据切换标志位。X3E和X3F都为0时,WX2为CH0的数据,WX3为CH1的数据。当X3E为1,X3F为0时,WX2为CH2的数据,WX3为CH3的数据。CH0和CH2可以直接读取,CH1和CH3读取时需要屏蔽最高2位即X3E/X3F的标志数据后再读取,如果是带符号数据,则需要识别X3D的正负。感觉好麻烦

楼主:
是哈,说明书都要看大半天,难理解,多谢帮助!诚谢!

楼主:
通过试验和朋友们的帮助,已搞定了,现大约介绍一下:目标是0到10伏输入,解析度是14NIT
我的方法是:R9013-----DF----F0 HA WY2
F0 WX2 DT10这样就把数据从WX2传到了DT10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