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和J4伺服位置模式接线求助

楼主(2017-09-24):
请求万能的吧友,有谁手上有FX3U和三菱J4伺服的接线图啊,只要控制一根轴,并且是位置模式,小弟愚钝,J4说明书上的内容不是完全明白。

网友A:
我之前画的,这是JE的 你看下对号入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画的,这是JE的 你看下对号入座
[attachment=212285]
多谢指导,J4和JE的接线是一样的吗?

网友B:
是一样的

网友C:
把线接好了,直接用三菱伺服软件设置参数更方便哦

网友D:
请参考
下载积分:+3(tanglongbing) 热心助人!

网友E:
参考参考

网友F:
都是大神啊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