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5):
380V电压  用电器20KW左右   当出现短路或者漏电后需要切断电路,  怎么设计保护电路,希望热心人士帮助。
QQ914100091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直接配三相四线漏电微型断路器,额定电流自己计算一下,如果是电机类用D型(具备过载短路漏电保护)

网友B:
五十幾安培而已不大
一般的工業設計則可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64A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用50A的漏电断路器

网友E:
什么设备?安装环境?尽量描述详细点。

网友F:
阻性负载还是感性负载?

网友G:
三相五线,电机电流60A,最好用漏电开关120A,电机外壳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