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x1Splc与变频器FR-D700的正反停通信程序

楼主(2017-09-25):
急求三菱fx1Splc与三菱变频器FR-D700的正转反转及停止的通信程序,最好能够加上使用D128-255来输入运行频率
谢谢哪位老师给个能用的程序
D700变频器我是这样设置的看看有没有问题:
pr117=1
pr118=192
pr119=10
pr120=2
pr121=9999
pr122=9999
pr123=9999
pr124=0

网友A:
参考这二个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170
http://down.ymmfa.com/?id=121
参考如下参数:
PR160=0 显示变频所有参数
PR117=1 变频站号为1,多台变频情况下,请设置不同站号
PR118=192 波特率19200
PR119=10 数据位长7,停止位1
PR120=2 偶数
PR121=5 PU通信重试次数
PR122=2.0 PU通讯检测间隔时间
PR124=1 格式1,CR有,LF无
PR338=0 变频运行指令权(如正反转)由通讯控制
PR340=1 网络模式
PR79=2 外部控制及网络模式
谢谢楼主,能发个完整的正反停,50Hz的通讯吗?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学工控,没有捷径可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