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qd75怎么写一个轴多个定位地址啊

楼主(2017-09-25):
,客户要求触摸屏十个定位位子,比如选择123就跑123位子,我QD75轴定位数据写10个表格,全部设定为连续定位,但是不传进去数据可不可以,还是比如我选择1个位子要把 表格运行模式写入成结束,然后选2个位子把上一个表格运行模式写入成连续第二个表格写入成结束,如果要这样写那程序怎么写啊

网友A:
可以從UX\G2000 + n* , 把operation改成結束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B:
一个表格就可以了,每定位一次,就改变一次位置。

网友C:
你只把把他们都改成定位结束就行了,你想驱动哪条定位还不是你说了算,没记错的话是G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