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摸屏上传

楼主(2017-09-25):
富士触摸屏怎样上传程序?

网友A:
要编程软件,通讯线,如有密码,还要解密

网友B:
將編程電纜插入MJ1口 打開編程軟件 選擇上傳. 如果有以太口 在人機系統設置裡面找到IP 設定好Ip 選擇上傳

楼主:
用MJ1口不用设置什么吗?要不要按SYS按键?谢谢

网友B:
MJ1口不需要設置什麼. 把你PC端的COM口選擇好,網絡的話把IP設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B:
不需要按SYS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