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5):
一个转盘有16个工位,每个工位有一个不同地大小的西林药瓶,现想测每个瓶的体积(按圆柱来算)

硬件 :
1、转盘由一个伺服松下A6控制
2、中间装一个传感器SENSOR1,瓶子一过,上升沿与下降沿读伺服的当前脉冲值,相差后*脉冲当量算出直径,
3、瓶底装一个测高度的传感器SENSOR2, 当SENSOR1有信号ON时,通SENSOR2测传感器到瓶底的高度,再通过没有瓶时的定高-测试值,得到瓶 高

4、通过测试的瓶直径与高度,算出瓶的体积;

现在的问题是,测试高度与直径相差有点大,高度相差20mm  ,直径相差3mm..   请各位大神指教下,问题出在哪?

网友A:
那就看你检测开关的精度如何了

网友B:
检测精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另外还右一个原因容易忽略 那就是空瓶检测的背景不一致导致空瓶检测标准值也不一样吧 除非你的标准是固定的
另外使用光电检测玻璃容易出错

网友C:
选用小光点的光电传感器,然后程式里用中断 ,可以适当提高精度

网友C:
一般算体积要想精度高,直接称重好了,干嘛那么累,,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D:
要看你伺服与plc的连接方式以及伺服的调整了,误差主要来自于玻璃瓶的透光性对光电检测有没有影响,伺服的刚性,plc内部当前位置和伺服实际当前位置差过大,plc输入点的误差,有没有采用高速输入,中断程序来采集数据。

网友E:
如果只能是非接触测量,用一套视觉检测系统,也就一万出头,如果工位时间足够多,不如用接触式拉杆电位器配合AD模块测量,精度不低于0.1毫米

楼主(2017-11-29):
这个传感器反应时间为1MS
已搞定了,谢谢大家

网友F:
怎么搞定的,也不说下    。。。。。

网友G:
楼主的意思也就是说高速计数器的反应速度不够导致的误差

网友H:
技术的进步在于不断的探讨与交流。也希望楼主分享下经验,
路远求索